[讨论]关于如何解决接触器引起的尖峰脉冲对液晶屏的影响

楼主(2005-03-23):
请大家谈谈

网友A:
1、做好接地、屏蔽线路。
2、更换性能好的接触器。

网友B:
浪涌吸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浪涌吸收
是啊,接触器线圈上做好浪涌吸收了吗?

楼主:
接RC吸收器,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RC吸收器,对吧
线圈干扰的:
交流线圈的当然要RC,直流线圈的用个续流2极管。
如果主触点:
吸合不好的,打火造成的,当然要换好的接触器,看主触点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