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通迅

楼主(2005-03-23):
谢问,谁做过FX2N-485BD通迅板和一台变频器通迅的,能给一份通迅程序的事例吗,在PLC里怎样写,能告诉我吗,我信箱是   And911@163.com

网友A:
建议:左手一本FX2N 485通讯手册,右手一本变频器手册,办公桌上一个FX2N PLC+FX2N 485BD+FR变频器。再给你时间,你肯定能做出来的。

网友B:
偶做过的,控制3台的。不过只能给你一点提醒,请不要给我发信息。
1,变频器的运行停止不要用通讯;
2,BD是全双工的,如果你和我一样使用2W方式硬件连接的话,RS指令要做两次(一次发,一次收),否则你收不到你要的东西;
3,认真阅读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对照三菱的通讯手册,做好设置,做好CRC;
4,调试的时候注意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格式一致。
5,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一次发一次收吧,只要把RS指令常接通,它发送完后自动进入侦听状态。
你那个不是2W而是4W,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