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本人从事电力系统的自动化研究多年,最近在关注DCS,有若干问题向大家请教:
关于DPU。我们的理解,DPU类似于电力系统中的RTU,具备四遥功能(遥信、遥测、遥控、遥调),即数字量、模拟量采集及控制,在DPU上可以进行逻辑定制,让DPU完成某种自动控制的功
。另外DPU具备数字通信口,可以与上位机通信。

目前我们发现几大公司都采用工控机作为DPU,然后在上面插各种数据采集板,我们认为有以下缺点:
1)工控机CPU带风扇,有旋转器件,是为安全隐患
2)工控机质量不稳定,可靠性差,厂家自己不能把握工控机的质量
3)价格高
4)不能自由、合理地安排资源,受制于市场上的产品
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在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远动系统中一般都不采用工控机,而是自主研发嵌入式系统。

DPU的采样间隔是否一般为50毫秒,还能够再低吗?我们在继电保护中一般为1毫秒采样周期,快速保护在故障发生后20毫秒就可以动作,所以我们觉得对比DPU,继电保护产品的实时性要高得多

以上拙见,请专家指点

网友A:
这是现在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采集板卡不用自已开发,节约很多开发成本,低成本的板卡其采集速度肯定是上不去的,DPU是新华的叫法,(各家有家的叫法)。继电保护、远动系统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单片机,也有少数采用嵌入式,但不常见。采样间隔以系统要求为准,采样速率越高成本越高

楼主:
电力系统的发展其实很快
从98年开始,电力系统就开始使用基于RTOS的嵌入式系统,多采用68332、MPC860、DSP等32位芯片,单片机是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了
就拿我曾开发过的一种CPU板来说,用的是MC68332,以太网接口,14位AD,1M的FLASH,1M的RAM,还带3组电度表测量芯片,总成本在150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DCS厂家自己不开发基于嵌入式系统的I/O卡或是DPU?

网友B:
DPU是什么东西?请教!
highvoltage是做变电站还是水电站?还是都做?

楼主:
电力系统
本人从事变电站自动化、发电厂自动化,主要偏向于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部分,我们最近承接了几个大的电厂工程,负责厂用电保护、机组保护部分,要与DCS的DPU通信,从而引发了对DPU的一些疑问,最直接的感受就是DPU或者I/O板卡是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为什么DCS厂家都不自己开发?一定要去买老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来做,应该比较容易,指标也不会比老外差。
顺便指出,在继电保护行业,国产的保护已经领先于老外,只是在硬件的可靠性方面差一些,毕竟我们买不到军品级的芯片,至于保护的原理、实现手段、设计思路、成本,都超过老外,个人觉得,在DCS行业,也应该如此

网友B:
老大是南瑞还是南瑞的子孙?

网友A:
to:highvoltage
总成本在1500元,我认为还是有些高,有的板卡64路I/O,16路AI(12-14位)和2路路AO才1600多元,不用自已开发平均费用低,售后有保证,省上加省。

网友C:
DCS具有冗余技术,在这种技术下,互为备用的两个同样的板卡,使用并联三态门出入接口,一般情况,输入接口直接并联,输出接口只有工作板卡工作,备用板卡高阻,由同步技术保证两套版卡,处于同步状态,运行同一程序,得到一致结果,但是只有一套板卡输出指令,一旦监测程序检出工作板卡故障,就会立即切断输出并将备用板卡输出投入,然后将原工作板卡复位清零再次投入同步,如果成功,作为备用卡,如果失败,发出报警信号切断输入信号,这种机制可以保证工作的绝对安全,即使是热插拔卡板也能保证安全。为了保证以上性能
他的扫描速度必须降低,一般达到了50毫秒,特别要求安全的或者板卡多的达到了0.5秒。
这样的速度,对于继电保护肯定不行。所以必须使用专用的继电保护板卡,这种专用板卡自己带有CPU,可以自主决定保护动作,将反应速度压低到一个半波(10毫秒)以内,当然扫描速度就更快了,当然这样的板卡就贵多了。由于采取多层机结构,保护卡在保护动作后要将结果及时上报主机卡由其处理后续工作。至于工控机的风扇,其实并不是必需的,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散热的,比如采用热管技术,先将CPU的热量用热管传到铝制大型后面板上,在以自然散热方式将其散失,这种技术军事上就大量采用并不神秘复杂,只是成本较高,但是对工业不成问题。目前工控机已有去掉风扇的趋势,特别是重污染环境最为必要。至于资源问题,其实工控机的板卡功能特别多,通用性特好,比如模拟万能卡就既能测电流也能测电压。可以通过设置跳线设置,好一点的还可以用程序设置。DCS可以通过三层网络传输各种数字、模拟信号。使用也很方便,但是对干扰很是头疼,目前用作继电保护还很不好用。

楼主:
关于双重化冗余配置
冗余配置的问题在继电保护中也相当重要,一般在一套装置中配置2套软硬件完全一致的CPU板,没块CPU板有独立的数据采集系统,共享同样的模拟量输入(当然是经小PT/CT转换后的电压弱电信号),出口采用串联方式,必须两个CPU都驱动出口继电器,装置才能出口,这一般采用动作继电器+启动继电器的方式实现
DCS采用的冗余方法,继电保护中也曾经考虑过,最终还是被上述方案取代,理由是:正常时只有一个板子在工作,备用板其实是不起作用的,那么出口实际上得不到双重化的保护;其次,工作板上的AD系统如果出错,备用板如何得知呢?就算检测到了,如何能够实时且可靠地“切断”工作板的出口回路?所以说DCS系统的这种冗余配置,实际上是一种“伪双重化”,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在继电保护采用双重化以前,电力系统中出现过多次类似的问题,即CPU板的AD出错,导致快速保护装置误动,采用双重化之后,由于2块CPU板的AD系统同时出错,且出错形式完全一致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可靠性得到了大大提高,现场已经发生过多次某一块CPU硬件损坏,保护装置安全闭锁出口的案例
顺便指出,继电保护中的双CPU可以实时地相互检测对方的硬件,包括开入、开出、模拟量等,一旦发现硬件有误,立即切断出口继电器的24V回路

楼主:
关于通用板卡
市场上现有的板卡都是制造商基于通用方案而设计,其功能、资源、EMC性能、结构尺寸都难以适用特殊的需求,对于工业领域的实时应用,根据产品的性能要求来“量体裁衣”地设计硬件,可能是比较好的获取优质性能价格比的方法。再次以继电保护为例,为了提高计算能力,目前多采用MCU+DSP的方式,软件采用RTOS,就是为了能够自如地设计符合专业特色的产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呵呵,看样子highvoltage是强电方面的高手了。其实小弟认为,DCS作为主要实现过程控制,采集时间去到50ms的级别完全是单单为了实现整个系统中开关量信号处理的;而作为过程控制的话,这个采集时间可以更长一些,因为对于大部分过程控制而言,其滞后很大(相对开关量而言),采集时间更短对整体的控制回路影响并不大,可能有影响的就是系统在数据处理中,使得过程更平滑罢了。正是基于这一特性,DCS的数据采集时间可以设计得较为长一些,如果非要缩短采集时间得话,它所需要增加得费用同样会以几何级数递增了,因为,在后台的数据处理会更多!
     但是,对于电力行业来说,任何一个数据采集错误或动作不及时都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灾难(特别是在重要的供电回路中)!所以,综自装置的采集时间要求极短。
     在开始了解这个要求之后,我也曾疑问过,既然要求这么迅速为什么不使用IO刷新速度及处理速度更快的PLC来替代综自装置。但,随着更深入的了解,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是比较天真的。因为,对于一套综自来讲,它是属于通用的设备,有齐逻辑连锁、数据记录、数据显示(TFT)等功能,可以极为方便的修改、查询各种整定值、事故记录等。但如果,要将这方面的东西改由PLC来实现的话,满足上面所罗列的功能,对于不同的线路、站场,它就相当于一套专有设备,它的成本就远远不能与综自装置所能箱体并论了。特别是如highvoltage大兄所言的,冗余的问题(我感觉实际上类似于GE的多机表决),就显得更为困难了。

网友B:
highvoltage:
同期应该做过的,你就给大家讲讲你们的装置怎么冗余啊

楼主:
楼上的兄弟是什么意思?本人没有做过同期装置

网友B:
请教highvoltage:
**************
顺便指出,继电保护中的双CPU可以实时地相互检测对方的硬件,包括开入、开出、模拟量等,一旦发现硬件有误,立即切断出口继电器的24V回路
**************
两cpu之间怎么处理?
32入,24出,8ad/12bit,判断两机均正确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楼主:
首先假定,外部故障发生的同时,不会同时发生硬件故障。那么,正常运行是,双CPU互检模拟量、开入,开出则各自检查。举例,正常没有故障时,外部电流是稳定的,那么两个CPU互相检查自己和对方的傅氏滤波值,如果相差比较大,就认为有某个CPU的AD系统出错,此时立即断开出口回路的24V电源,并告警。
10几年来,尚未发现外部故障的同时,后者故障发展过程中,硬件正好发送故障的情况。

网友C(2005-06-12):
CDS除具有冗余技术外,还具有纠错技术,包括内纠错与外纠错,内纠错就是自诊断技术,通过复杂的纠错可以自动去出一般性错误,外纠错则是有两个同时运行的板子对比,如果一个计算步中,二者结果不一样则全部自动重来一次,如果一致则作为最终结果,否则再来一次,以三次结果一致者为对,其余板子自动复位与同步,如连续两次出错则报警退出,对不合常规的数据可以输入存储表中,自动去除,对特别重要的硬件可以实行三板共同工作,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表决制工作,特别是数模转换器和输出板就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是问题较多的元件,而CPU,电源、通讯板就没有这个问题两块板胡为备用就可以了,有了这样的安全措施,对于继电保护一般需要10毫秒的时间是有安全保证的。DCS是分布式工作方式,用专门的接口板处理一个数据完全有自动进行三次运算的时间,DCS的工作方式可以保证继电保护的可靠性与时间性,根据我们的使用效果很好,但必须有自动不间断电源作后盾,这种保护还有个优点,实在不行可以使用原来的保护,而且电流与电压的接口通用可以互换,电流4-20毫安,电压1-5伏,有专门的电流电压互感器作接口,不怕电流互感器开路与电压互感器短路,其实比一般的继电保护还可靠,这是这种互感器很贵,目前许多人多认为采用二次转换(将5安,100伏信号转为20毫安,5伏信号)比较可靠,这也算一种节约的方法,可以保留两套保护,但如果作为新修建的系统就没有必要,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网友E(2005-08-09):
1.采用工控机DPU的DCS系统只有国产系统和西屋的Ovation系统,其它的Fox.ABB.西门子等等都是自己开发的。
2.DCS在网络通讯、数据库处理上要比微机保护复杂的多。保护前几年才上以太网,而且各套保护间基本没有联系,但是DCS的各个DPU间存在大量的数据共享,对通讯要求要高得多;数据库目前DCS系统最小也有数万点的能力,甚至达到十几万点
3.保护一般每个装置的功能是固定的,用户可以改动的也就是几个参数,逻辑是不允许自己去动的,但是DCS的DPU原始时啥逻辑都没有,靠用户自己一个一个回路去设计、去组态,还要考虑机组运行状态下的逻辑、参数修改(在线修改、在线下装)等等
应该说,DCS与保护是有极大的区别,保护对用户是一个黑箱的概念,没有哪个厂家会提供详细的保护算法和逻辑给用户(那是厂家的技术机密);但是DCS的算法、逻辑对用户是完全开放和公开的,是必需提供给用户并要教会用户的
由于上面的原因,DPU的运算能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以西屋的Ovation为例,达到P2-233/64MRAM,新华达到P-166MMX/64MRAM,这种机器厂家自行设计的结果就是一台工控机,所以有的厂家OEM一台工控机
至于采集卡件,DCS大厂好像只有浙大中控是OEM日本的富士电机,其它厂家抄也罢、偷也罢、自己开发也罢,还都是自己设计然后找个工厂去代工生产的

网友F(2006-05-18):
说的相当有道理,本人原是热工过程自动化专业,现在做电力继电保护硬件开发.我自己的感觉是自己开发的嵌入式系统可靠性不高是不能在DCS中应用的主要问题.向国电南自过程自动化事业部,华北电力大学(亲爱的母校,呵呵),山东鲁能集团都曾经自己做过DCS硬件,可靠性都是问题,后来发展到使用研华的板子,可靠性都比不过老牌DCS厂家.

网友F:
DCS主要功能是控制大惯性大迟延的对象,所以其50ms级的采集速度对向气轮机主汽温度,给煤量等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而继电保护设备控制对象是50HZ的快速变化对象,还须快速给出控制结果,所以速度是关键,但可靠性肯定没有DCS硬件那么高.经常听说哪个厂家的继电保护设备又拒动误动了,但DCS的电子设备(不包机械设备)基本上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