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用于模具的冷却,其大功率的冷却风机拟变频改造,不知道该以哪个为控制对象的好,对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诚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建议你用风压好了。可以做到闭环控制

楼主:
客户说用风压作控制对象时风压总有波动,他想用风量为控制对象,假如就是以风量为对象的话,那风量传感器怎么选取呢?难道要把风管截开,再把风量传感器法兰安装,不知是不是这样?只做过压力的,对风量传感器不熟。

网友B:
加个风速传感器

网友C:
在被控磨具的表面,装温度传感器,采用表面温度恒定闭环控制。效果会很好。

网友D:
用于冷却的话,我觉得控制温度字简单吧.

网友E:
以风压还是以风量为控制的好!

流量大當然能帶走較多的熱能;相對壓力當然小!反之亦然!
kdrjl說的是一個辦法!但也不必推到模具表面,往下沉,多點分佈更好.

网友F:
温度当然是最直接的。但如果一定要在风量和风压之间选择的话,来说风量好。

网友G:
KDRJL说的不错,控制的最终目标是稳定温度。

部分同意利昌机电,流量大、表面散热快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没有封闭系统的能量守恒、不能用封闭系统的伯努利方程去分析,仅依靠风机变频,流速大、风压也会相应增大,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系统。

个人以为,无论如何,如果闭环控制,温度是必采的,直接采温度变频率就可以了;如果开环控制,根据理论或经验公式,随便控制哪一个指标都可以。

另外,楼主没有把你的系统讲清:是注塑?铸钢?还有没有加热装置可控?控制指标要求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