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请教各位大虾变频器有几种运行方式,是哪几种?

网友A:
你可以先列下几种自己知道的控制方式,然后让大家补充嘛。

网友B:
恒功率,恒转矩!

网友C:
VF模式
矢量控制
转距提升控制

网友D:
楼顶的朋友都说了OK!!
我们拥有强大的实力,来满足我们的不同客户的需求。。

网友A:
这才几种?还应该有吧?

网友E:
摆频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