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我是一个菜鸟,问个问题。
编程线自己做怎么做? 另外编程线是不是PLC连接电脑的线?

网友A:
你用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FX2N的编程线怎么做

网友C:
不会!不过现在FX系列的挺便宜的!我就买了根50 元!自己做也不会便宜多少!

网友C:
SC——09三菱线

网友D:
三菱Q系列——PC机usb接口线怎么做?

网友E:
求助,MPI电缆谁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