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如何将 protel SCH转为WORD文档

网友A:
还真没用过啊
只转过cad的,word行吗?
弄成图象还行,我想。

网友B:
可以的呀,很好用,但我只试过99se的,99没试过。不过得关了一项设置,否则就贴成全图了。

网友A:
sdyxd讲讲操作步骤,请教!

网友C:
在Protel DXP 中打开原理图,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的全选,然后复制。

打开WORD2000,粘贴。我发现原理图做为一个图片复制在WORD里。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谢老虎!
我在99se里照做,可以

网友A:
我这样做是贴成全图了
*********************
可以的呀,很好用,但我只试过99se的,99没试过。不过得关了一项设置,否则就贴成全图了
*********************
再请教!

网友C:
贴成全图是什么概念?如果是想去掉外框的话,那么可以在BOARD OPTION里设置。

网友D:
打开TOOLS菜单,打开PREFERENCES选项,打开GRAPHICAL EDITING,将ADD TEMPLATE TO CLIP前的勾去掉,这样复制后就不会将图纸附上了。

网友A:
全图就框和底色都在,我用默认的,黄色

都可以,谢楼上的和老虎.

网友C:
呵呵,不客气,多交流啦。

网友E:
我也前两天才开始学PERTOL,遇到点麻烦,望诸位帮帮忙,先谢了!
   生成网络表后,设计印刷电路板的第一步:规划电路板,在顶层(TopLayer),放置了相对原点位置,切换到KeepOUTLayer层,(问题出现了)以相对原点为起始位置,水平方向画一个栅格距离的板宽,竖直方向画一个栅格距离的板长,得到一个封闭的长方形区域。我怎么也找不到画长方形区域的那个书上所说的单击画线工具栏的那图标。

网友A:
就用画线画个长方形

网友F:
黄色的底色到WOOD上  还不不好看   用白色的  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