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请各位师傅赐教一下:!?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带负荷时电流超过22安左右就危险了,如没表可加一个热继电器,条到20左右安就可以了。

网友B:
还得看当时的环境和散热的条件,因为额定的电流是在气温40度 ,没有阳光直接照射的,空气流通的情况下,海拔1000米以下的数据,

网友C:
首先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超过额定温升的时间是多少,超过时间就烧,电流不是主要的指标

网友D:
在通风良好,额定电流以下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烧电机的,只有在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温升超过额定温升后,时间久了才会造成绝缘降低最终烧毁电机,具体时间我也没试过,呵呵

网友E:
一般经验,电机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放心24小时工作,一旦超过额定电流,在没有RJ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放在电机外壳上的温度计观察温度,大于80度(临界温度)就开始损坏绝缘、烧坏电机,至于多长时间烧坏,要看你所带的重负荷造成的电流是多大,越大,损坏的时间越短。

网友F:
同意二楼的!

网友G:
调对热继电器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