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各位师傅,10V和15V的直流并联,出来是几伏?多谢

楼主:
为什么15V?

网友A:
12.5V

网友B:
理论上来说不同电压的电压源只能串联,电流源只能并联。二不同电压的电压源串联无意义,实际上会损坏

网友C:
并联分流   串联分压

网友D: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这个问让我想起充电器工作原理

网友F:
我认为条件没有给足,
比如没有给出那两个电源的内阻。

网友G:
15的源出,10V的源入。如楼上所说,还要看输出阻抗大小,看内部电路,搞不好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的源出,10V的源入。如楼上所说,还要看输出阻抗大小,看内部电路,搞不好就OVER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条件没有给足,
比如没有给出那两个电源的内阻。

完全正确

网友I:
不同电压等级是不能并联的,这样会损坏元器件的。

网友J:
理想电压源是不允许并联的!
如知道电源的内阻可用弥尔曼定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