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5-03-23):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兄弟我正在做一个串口通信的软件,通过计算机串口控制仪器仪表,使仪器的系统状态改变和传送数据和文件,我在做传输数据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怎么把文件按照协议的格式封装成数据帧,比如说我要传输一个60K的文件,我一次只能传输2K,数据长度怎么划分,划分完了以后怎么样才能把这30组数据封装成帧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协议里面还有一个数据转换的问题,例如,帧的格式是: C0  命令字 长度 内容 C0,假如数据内容中有和C0一样的数据时就用DBDC代替,接收时候就是反过程,这些应该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一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开始运行程序时要获得仪器的状态信息,我才用的办法是初始化完串口后就发送一串命令,把返回值存到一个临时文件中,然后在临时文件中检索数据,检索数据过程中发现有时候数据接收不全,总有两个不能被执行,我原来用的时一个label控件保存数据,但是检索起来好像也不是很方便,请高手指点一下,返回值的问题不解决根本就没有办法往下作,谢谢了,请提供一个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A:
1.返回值是不是可见字符
2.假如数据内容中有和C0一样的数据时就用DBDC代替
 一般先收,保存为文件,要看用的时候再解析
3.什么仪器?
 看他通讯协议好了!
 不过这么大的量的仪器一般都有自己的软件的
不然怎么骗人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哥们,我做的是使用计算机同时控制测量仪器和具体通信仪器(由于要保密,不便说出来,见谅),我要根据返回值判断状态,返回值没有或是不正确都会影响下一步操作,这些数据都是在程序后台取得,前台不可见。
   替代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就是利用数组的来回赋值操作完成的,每发一个就判断一下,如果是内容中的C0就替换后再发送,接收这一块明天也这样尝试一下。
   如果哥们你作过crc校验的话请指教一下我吧,我的QQ:42294060,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多多交流,但是一般白天不在线,晚上回宿舍才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