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今天和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用电热壶时在用电高峰期,也就是电压低的时候,15分钟能开水,而在用电低谷12分钟就能开水,问大家在用电高峰期和用电低谷所耗的电能是一样的吗  如果说不一样那么是不是电压低的地方用电不核算呢     如果说耗电一样多那么欧姆定律是对的吗?      呵呵

网友A:
你想证明欧姆定律是错的?

网友B:
用电高峰期和用电低谷所耗的电能是一样的

网友C:
在同等状态下,烧开一壶水,需要的能量是一样的,因此消耗的功率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以此来证明欧姆定律,我认为缺少一个前提就是,你能保证你说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吗?

网友D:
他说的的这种现象是完全存在的,初中学的东东呀,你们就忘记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的很,也复杂的很,

网友E:
主要原因是用电高峰时电压低,电壶的实际功率小,烧开水的时间长.用电低谷时情况相反

网友E:
如果详细分析,还要考虑加热以前的水温的差别,环境温度的差别,散热情况的差别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原因是用电高峰时电压低,电壶的实际功率小,烧开水的时间长.用电低谷时情况相反

网友D:
我们要这么分析这个问题:
1,发电机内阻为R1,所有外部用户电源是并联的。假设现有2用户,用户1有效内阻为R2,用户2有效内阻为R3,两用户加起来有效内阻为R4;当然R4少于R2或R3.
2,发电机功率P一定,
3,这样就会有外部用电用户越多,那么整个回路的电阻就越少,回路电流加大,再导致发电机内部功耗越大。P=I*I*(R4+R1)
4,大家都是聪明人,后面的就不说了吧!

网友G:
我想是在用电高峰和低峰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引起的,但总的功率没有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详细分析,还要考虑加热以前的水温的差别,环境温度的差别,散热情况的差别等
严重同意,还有水质的差别,电热丝性能的差别。。。。。
哈哈哈哈 。。。。。

网友I:
你是不是想根据公式R=U/I来证明电阻与电压成正比,与电流成反比?

网友J:
我想真的如你所说的话,应该是压降的原因,在相同的环境、温度下要使相同多的水开的话所需要的功应该是一样的即W相同,(U*U)/R=P、P*T=W    开水器的R肯定是一样的,在U低的时间(U/R=I)I变小,根据(I*I)*R=P、P变小、W /P=T在W一定的情况下P变小了T肯定要变大,所以时间要长,但用的W应该是一样的,即用电量一样。

网友K:
主要原因是用电高峰时电压低,电壶的实际功率小,烧开水的时间长.用电低谷时情况相反, 设高峰时的电压为u1   高峰时的实际功率P1=U1/R*U1

网友L(2010-03-15):
我给你来个精辟的分析
我个你分析一下。

网友M(2019-05-09):
电表计量,看差距

网友N:
要烧开水,需要的热功率是一样的吧

网友O:
欧姆定律是什么来着了?功率瓦特=电阻欧姆*电流安培,指的是纯电阻电路,电压降低,电流小了,烧水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O: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可能就达不到烧开一壶水的目的了,欧姆定律也存在,但是却不能实现烧开一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