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3):
               『書訕宥踛斳爲嚍,澩海无崕楛侳輈』尐壯吥帑仂,咾亣图傷悲.——犹豫不决,终归无成.应陋无文,交阑不至.胸无果敢,经营难振.用度无节,破败之端.暴以待人,祸患难免.
手脚不停理家务,终久富.
家有田地不务农,懒惰穷.

网友A:
如果是380V电机,4平方足矣,如果配线距离不长.另外还得看看有载流电线的多少.

网友B:
同意4楼的

网友C:
4    6  均可

网友D:
定温用2。5平方

网友E:
2。5

网友F:
3平方的

网友G:
一般常见的电缆有2.5与4平方的,如果是7.5KW.要4平方的吧!

网友H:
楼上的强,3平方的线哪有的卖啊?

网友I:
算一下吧!
以380V为例
(7.8*10^3/380)*0.76=153599
若电机常时运行
则15.599/6=2.599
若不是常时运行
则20.526/10=2.0526
也就说你要选择的线应该在2.0526-2.599平方之间

网友J(2010-03-15):
就4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