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5-03-23):
我厂的电机配置过大  2极75千瓦电流100安培  可用星三角转换吗  转椐 电流如何计算 师傅赐教

网友A:
当然要用星-三角启动
这么大的电机,是380伏的吧!
当然要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没有规定不可以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要看一下启动的力矩是多少

网友D:
75KW带负载吗?用了星三角的话!你可能几天维修一下起动柜哦!

网友E:
还是用个变频器吧

网友F(2010-03-15):
不要用变频器,价钱太贵了。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优先选用廉价的启动方式。

网友F:
串电阻降压起动也可以啊。廉价,特别是液态电阻,热容量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