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请问一下对于常闭点接入PLC,如急停按钮等,是不是只要在PLC程序中将他们的触点用相反的形式代替就可以了,还需要其他的处理吗?如机床上面还可以用机床数据来定义常开/常闭。而PLC呢?谢谢

网友A:
比如急停 你可以用常开点去复位信号不是一样吗,干吗那么麻烦

网友B:
复位是不是即时的??
跟扫描周期有关系吗??

网友C:
在指令中加入下降沿检测指令ED( |N| )不就可以了...相信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足够让你复位的了

网友B:
谢谢啦,我回去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