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由于电动机是出于变频状态下,输出的电流和电压都不是额定值,且变频器设定的是V/f
为恒定值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如何计算电机的输出功率呢?
例如,一台额定值为11kw的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21.8A,额定电压380v。如果我采用
变频方式运行,将工作频率从50Hz调到5Hz,频率减少了十倍,电流也减少.电压也有变化.
在这种状态下,电机的输出功率有多少呢?

楼主:
等待回应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电动机是出于变频状态下,输出的电流和电压都不是额定值,且变频器设定的是V/f
为恒定值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如何计算电机的输出功率呢?
例如,一台额定值为11kw的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21.8A,额定电压380v。如果我采用
变频方式运行,将工作频率从50Hz调到5Hz,频率减少了十倍,电流也减少.电压也有变化.
在这种状态下,电机的输出功率有多少呢?

关注此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谁来帮忙一下呀?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如果你采用了欧系的变频器,这还叫问题吗?不叫了。在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里,又一个输出模拟量的就叫“输出功率”。显示它或者输出它,你就可以实时的监控输出功率了。

如果变频器无此功能,也可以自己检测输出的电压、电流,然后采用单片机对其进行真有效值的处理,并计算其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等参数。这里要求,采集计算速度要足够快。否则不精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你所强调的是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即时监测功能,来监测控制输出频率.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从理论上来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大致的估算呢?
如果自己用仪器仪表(万用表,钳型表)来测量电流和电压,当然会得到相应的物理参数,
然后根据公式以及考虑工作场所的实际情况会得出大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呀!
但是,不实用呀!
盼望你的再次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你所强调的是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即时监测功能,来监测控制输出频率.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从理论上来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大致的估算呢?
如果自己用仪器仪表(万用表,钳型表)来测量电流和电压,当然会得到相应的物理参数,
然后根据公式以及考虑工作场所的实际情况会得出大致的实际输出功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呀!
但是,不实用呀!
盼望你的再次帮助!

好像用一般的万能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准的吧?

网友B:
回复:胖子中的胖子

既不想用变频器计算的输出功率,也不想用自己检测计算处理的监控数据。那你还想通过第三种途径来实现对变频器输出功率的检测?是吗?

那就花钱去卖别人做的监测仪器吧。最简单的(但是价格不菲)的就数瑞士LEM公司的便携式钳形谐波分析仪。只要卡住输出电缆对其电压电流同时监测,就会显示出输出功率(交流真有效值)。很棒的。不错,价格也好。听说使用太方便了,该产品还居然涨价了。有意思。懒人自有懒办法。买现成的去呀。

网友D:
用无功有功表监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傻问一下 知道这有啥意义

网友F(2014-05-24):
回复 楼主:
用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来进行计算:P=1.732UI*0.85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变频器输出用钳形电流表是测不准的吧,变频器输出实际电流波形时方波组成

网友H(2015-01-22):
回复 网友A:
(5/50)3*11 是3次方,一个台湾工程师告诉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