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专业电气设计软件PCSchematic V5中《布线器》-------→跳过线
在WIN20000中可以使用,在WINxp中不可以使用。
请问在WINxp中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我的6.0在XP下使用《布线器》-------→跳过线没有问题啊

楼主:
是的,试用版PCSchematic V6在XP下使用《布线器》-------→跳过线没有问题;但专业电气设计软件PCSchematic V5中《布线器》-------→跳过线在WINxp中不可以使用。

楼主:
上述问题
请 比思,EDA软件的专家szkgs楼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跟版本没关系。改变一下快捷键接可以了。在“设置=指针/屏幕”,点击“快捷键”,在其中可以设置需要的快捷键。比如,把“跳过线”设置为“6”。

楼主:
谢谢,5楼主,按您方法已设定好.谢谢!

网友C(2005-06-26):
你们都有软件我到现在都没有搞到,只能看啊

网友D(2005-11-05):
谢谢,回去试一下。
初次接触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