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请教哪位能告诉我高差压高静压变送器和高差压变送器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高静压指压变送器双端所受的相同的压力较大.而双边压力的差别很小.差别主要是针对制作的人.如何采用不同的苾体.

楼主:
还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SFC通信和Hart通信有什么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