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2

楼主(2005-03-24):
请教各位大侠:
   怎样将发电机电源无扰动切换到市电

网友A:
如果功率不大,在线式UPS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我觉得如果有谁对这种“无缝”转换技术,能阐述一下,哪怕是简单的描述呢,也很好。主要是乡长长见识。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我说的不是UPS那样的东西啊,要实用,也就是说有产品化的价值,那怕不象斑主说的"无缝"也行,如间隔几个周期也具有实用价值,能够避开下级的用电负载中接触器自锁弹开就很不错了,请大家多发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