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东西,四个接头,两个好像是,DC24V 的接头,有两个好像是信号接头,

请问要怎么接啊,ABB 变频是三个输入点的,

网友A:
三点是接远传压力表用的,实际上取的是0-10V电压信号,如果是压力变送器的话,有两线制和三线制,取的是4-20MA信号,你在好好看看你的变送器说明书,我认为4个接头不全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两线制的压力变送器,  两个是信号线,  两个是电源线,在标签上应该有的或者只用两根接线柱。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这里差不多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