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电机,轴应该怎么密封,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5-03-24):
同上

网友A:
就是機械軸封
http://www.manufacturers.com.tw/zh-tw/industrial-supply/Mechanical-Shaft-Seals.html

网友B:
有一个专利
专利名称:轴向密封结构的潜水泵
专 利 号 :ZL 97208736.2
申请人: 罗定市水泵厂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轴向密封结构的潜水泵。解决潜水泵的轴向密封问题。它包括电机、机座、轴承、双端面机械密封机构、前端盖、管接头、油室、泵体、密封圈、泵盖、叶轮、底塞、底罩,在泵盖上的电机轴孔处设有一个凹腔,在凹腔内设置有轴密封圈,轴密封圈的内环面与电机的轴之间的配合为动配合,在轴密封圈靠叶轮的面上设有“V”字状或“凸”字状环形凹槽。具有轴向的密封性能好,扬程高,出水猛,耗电少,抽水量大,结构简单,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C:
用气压密封,很简单,还是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