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4):
有经验的大哥们帮帮小弟吧,我刚学单片机,经验不足啊!

网友A:
A/D芯片先将待测电压数字化,再在单片机中对数字化的信号进行编程计算再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5-30):
那只能测直流,平均电压,要想测有效值,想用单片机软件做,门都没有。

网友C:
真的门都没有吗?

网友D:
可以试试用FOURIER 变换做下数学变换再反变换,来实现测平均电压

网友B:
能用C51的软件实时计算出来,那单片机就成D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