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5):
这种原理 是否可以用梯形图原理控制。
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驾控还是遥控或线控,驾控用凸轮控制器,遥控或线控可以用PLC代替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但主回路还是用接触器。

网友B:
可能是桥式起重机吧!电动机可没有听说有桥式的!

网友C:
什么是桥式起重机,我没听说过,能否给我讲一下。

楼主:
沃要的就是桥式起重机的PLC控制,最好是线控的,
那位大哥,可以帮帮呀,最好有设计原理。

网友D:
就是企业里用的天车   在两个跨中间的吊车  有单梁的 和 双梁的

网友D:
遥控的  怎么用PLC 实现呀    能否给我看一下原理   谢谢 这位大虾了

网友E(2005-05-01):
驴子。。。
这玩意我都会编。。。
虽然我只是学机械的。。

网友F:
我作的是遥控的+架控两用的!plc+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