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5-03-25):
单模和多模有什么区别(光缆的通讯方式)??谢了

楼主:
我的问题没人回答,兄弟救救我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听过,但是现在忘记了,回头帮你查吧

网友B(2005-08-02):
光缆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类型,各种类型的光缆最终分成两大类:单模式和多模式。单模光缆携带单个频率的光将数据从光缆的一端传输到另一端。通过单模光缆,数据传输的速度更快,并
且距离也更远。但是这种光缆开销太大,因此不被考虑用于一般的数据网络。相反,多模光缆可以在单根或多根光缆上同时携带几种光波。这种类型的光缆通常用于数据网络。
简单言之就是单模传送距离远(几km级),价格高;多磨距离近(几百m),价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