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5):
我要做发酵搅拌速度控制,应选哪一种PLC啊?

网友A:
不懂,有什么工艺上面的要求呢?好像都差不多的

楼主:
我也是不太清楚,就是用它控制调速

网友A: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弄啊?调速需要PLC么??使用电位器,哈哈

网友B:
技术说明总有吧

网友C:
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D:
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吧?

网友E:
直接买调速电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