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5):
触摸屏型号GP477R-EG41-24VP,软件版本GP-PRO/PBⅢ FOR Windows ver 7.0。
在从GP接受数据时提示“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应如何处理?

网友A:
沒有upload information也就是您GP裡面的程序,已經沒有辦法傳到電腦中了,解決的方法就是您需要拿到原始程序後,在傳送設定中,將upload information選項打勾後,強制重灌以後才能把人機裡面的程式回傳到P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