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5):
我是一名大四机械的学生,这次设计的课题是双螺杆挤压机,要求采用变频和机械变速

,老师要求我们使用普通电机和变频器来实现调速。

我想问一下各位:普通电机在变频使用时的安全频率范围是多少?
我看有的文章说是30~100Hz。
有的说是3~50Hz

请问有没有更准确点的范围,我选用的电机是Y系列的三相异步电机,功率30KW!~

楼主:
自己顶上去,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指导我一下~

网友A:
应该说在变频器输出转矩范围内,工频以下都能用(国内是50HZ),不过低频时负载不是变频电机要注意到散热问题。

网友B:
是普通电机的话都有铭牌数据,根据这个额定值来考虑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在变频器输出转矩范围内,工频以下都能用(国内是50HZ),不过低频时负载不是变频电机要注意到散热问题。
我查到发热是平时的20%,正因为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才问,在不加外部风扇的情况下,频率的下限到多少时是安全的?

网友C:
低速下要考虑电机的输出力矩及散热问题;
高速下主要考虑轴承的使用寿命及离心力;
所以这个范围可能每个厂家的电机都会有所不同;

网友D:
高速我用过61HZ,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高速我用到过120HZ
但不知道和你说的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F:
大四的同学:
如为4极电机,可考虑20--60HZ。

网友G:
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法回答。
做试验的时候我把频率设到200Hz,电机也没怎么样;设到1Hz,电机也没怎么样。但要考虑一年四季的温度变化,就不好说了。
我建议你给电机加个测温元件,以温度来决定频率下限。
频率上限,你可以任工确定一下,让搞机械的配合你。

网友H:
YANLI7234所说极是。将普通电机改为调频控制,其中的变数很多。也许行也许不行。全看运气了。这里包括温度、绝缘、机械强度、环境等等。
出于保险起见,非要变频调速(普通电机),建议0-50Hz以内运行。而且对于恒转矩负载,要外置强迫风冷。对于变转矩负载,可以不强迫外冷却。

网友I:
如果不是变频电机建议在10~50HZ范围内运行

网友J(2005-08-13):
一般Y系列电机为  5 hz--50hz

网友K:
30~70HZ

网友L:
我单位也有一台电机2.2KW,用变频器,最低时也就3-4HZ,最高65HZ用了8年了也没什么问题,低转速时理论上应该发热,但实际温度不高,也就40多度。

网友M:
15-60Hz是安全的,不加散热风扇。有多次使用经验,应该没问题。加散热风扇频率还可降低,如果想提高频率请使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没把握。

网友N:
40HZ到50HZ的话,对普通电机来说是比较好的吧,

网友O:
请看电动机上的铭牌参数,电动机分普通电机(频率就是市网电源频率50Hz),国外有60Hz。另外有专用调速电机,其频率在50Hz之上

网友P:
4kw4极电机,我用到180hz,已运行多年,没发现什么问题,大功率电机(最大200kw)我最高用到过70hz.因此,有些理论数据不是很正确,要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多动手作一下试验。

网友J:
5------50hz

网友Q:
我们用普通电机在100HZ内运行了个月现在也没事

网友R(2005-10-09):
好象不同的电机要求都不同.我用过一台37kw的电机频率升到50赫兹以上时,电流生高很快.

网友S:
楼上的是负载特性,不是电机特性.

网友T:
我认为是30~60HZ比较安全。

网友U:
一般异步电机允许频率波动的在2%内(工频50Hz)

据说2极的可以在25~60Hz

网友V:
看你使用的什么电机
如果是普通电机(额定频率为55HZ),建议最高不要超过55HZ。
如果是变频电机,可以看电机名牌上的额定频率,一般不要超过额定频率。

网友V:
尽管好多高手说出了他们实际应用中的例子,但是对于初学者的我来说我还是提倡用电机的额定频率,尽管我也知道实际应用能比额定的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使用了高手们的方法万一出现问题造成损失,责任我得全担。如果用的额定频率晚上即可以睡个好觉(少做点电机被烧的噩梦),又不必担不必要的责任。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W(2005-12-20):
普通异步电机用变频器拖动:
频率低限主要矛盾是风扇不起作用,可能有过热问题;
频率高限要考虑其机械结构和动平衡等因数,还要考虑:超过50Hz以后继续升高频率,而电压已不能再同步增加,电机输出功率会下降。

网友X:
我以前用20-55烧过电机(小功率,大功率电机没事),说不清楚是谁的问题(电机厂家不让变频使用)。现在用23-52。用在高楼供水。

网友Y(2006-06-24):
低速一般在12——15HZ,高速可达到120HZ。

网友Z:
0~电机的额定频率。都是安全的

网友AA:
我觉得应该考虑下电机的负载问题

网友AB(2007-09-15):
自定义v/f曲线30-100HZ没问题!

网友AC(2008-01-10):
这要看你具体怎么用的。其实你要测试一下的,使用的情况不同频率也有所改变。转速越高,电机的扭力越小,如果负载不大,而且使用时电流不是很大,频率略高一点还是可以的。另外注意温升和机械部件的承受能力。主要是轴承,

网友AD(2008-06-19):
应该说是到了基频以后,是转矩下降而不是功率下降.

网友AD:
引用 网友W:
普通异步电机用变频器拖动:
频率低限主要矛盾是风扇不起作用,可能有过热问题;
频率高限要考虑其机械结构和动平衡等因数,还要考虑:超过50Hz以后继续升高频率,而电压已不能再同步增加,电机输出功率会下降。

网友AE:
一般的电动机,可以在0-75Hz运行

网友AF(2013-08-08):
我想知道到底最低多少安全,还是要关注温度情况?

网友AF:
普通电机可在:

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大家觉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