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6):
上次在网上载了个S7-200的仿真软件回家结果不会用,
看着上面光秃秃的一个面板我还在想,
就这个东东能仿真什么啊?
昨天,学习PLC处于停滞期苦闷透顶,
于是打开了这个仿真程序,瞎点一通,
噫!居然发现那玩意还挺好用的!!

这下好了,我可以在上面调试我的程序了,
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放上去一试,居然老得不到预期的效果!
不行,还得再修改。

就这样,在不断的修改调试中,我有了很多PLC程序及指令方面的经验

~~~~~~~~~~~~~~~~~~~~~~~~~~共勉~~~~~~~~~~~~~~~~~~~~

网友A:
发我一个好么?刚接触.
guangdong_man@yahoo.com.cn

网友B:
这个东西还不错,编完程导出后,用仿真器载入模拟就可以了。比较形象~
还不错,可惜是德语的,英语版的有TD200的BUG

网友C:
哪里有下载的?提供一下吗?

网友D:
在哪可以下载仿真软件啊
bluehzh@tom.com

楼主:
本网站好象就有。

我下了一个,很好用的!

网友E:
找不到啊!!

网友E:
楼上的大虾,发我一个吧!先谢谢啦!!

xjg1983@163.net

网友F:
在哪可以下载仿真软件啊?

楼主:
本网站好象就有!!

网友G:
本站是有,就是下载不了,谁有发一个给我,感谢!
MDJMKDLJSYX@163.COM

网友H:
能简述一下使用过程吗?

网友I:
学用S7-200仿真程序的视频我道是有一个,700K。可这里怎么没有上传功能啊,难道我还要再找一个上传空间?咳...

网友E:
很能好用,用下述方法再试试.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
     载入程序时不要先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网友J:
我按照上面的步骤进行操作,怎么就不能运行呢?
前面的都对,也没有什么提示信息,一直到运行的时候,就出现错误的命令,
德语又不认识,真郁闷,
那位大侠碰到同类的问题吗?
望指教。

网友E:
在这里可以下载!
http://www.gzyob.com/index5.htm

网友K:
发给我一个好吗?
liyong_dod@petrochina.com.cn

网友L:
各位大侠在那里可以下载仿真软件啊
zhang780418809@163.com

网友M:
我还是不会用200仿真,已调入了编译好的.awl文件,已开始模拟,输入正常,但输出元反应

网友N:
编程软件在哪里下啊

网友O:
发我一个吧!先谢谢啦!!

yx_zhb@163.com

网友G:
我用了,效果还可,但有的指令不好用。
对学习有帮助。

网友P:
给我发一个好吗?
springgzc@21cn.com

网友Q:
老兄,发我一个吧
发给我一个吧,我找的好苦啊..  xysbpl@163.net

网友R:
给我发一个好吗?zx2990@163.com

网友S:
我下载了一个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不能用,你给我发一个好么?YGYYL@163.COM

网友T:
我下载了可不知怎么使用?能详细告知小弟怎么使用,谢谢了!!!!!!!!!!!!!!!!!!!!!!!!!!!!!!!

网友U:
[求助]
恳请先生把您的使用方法给我。不胜感激!
zjy1301584@126.com

网友V:
那么它的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和脉冲输出吗 ?

网友W:
调入了编译好的.awl文件,已开始模拟,输入正常,但输出元反应

网友X(2005-06-11):
我在导出是无法找到我的程序.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EAIL: shu808586@qq.com

网友Y:
我也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Z:
仿真软件则么用?书上说安装后自动嵌入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咋不行呢。
请教!!!!!

网友AA(2005-08-08):
谢谢,发我一个,我也想您刚刚学,觉得界面没用,你发我一个程序吧!!!!!!!!!!!!!!

网友AB:
在哪下载啊?
这个网页无法打开啊!http://www.gzyob.com/index5.htm

网友AC(2006-12-12):
调入了编译好的.awl文件,已开始模拟,输入正常,但输出元反应

我的结果和32楼的那个兄弟一样,不知道怎么调整,还是那个模拟软件有问题呢???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D(2008-11-19):
你好,你能把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 发给我一个吗,我从网上下的不能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