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6):
刚看到这个帖子,写的很详细,感谢此贴的原创人!
在此引用一下决无盗版之意,实为方便大家!
~~~~~~~~~~~~~~~~~~~~~~~~~~~~~~~~~~~~~~~~~~~~~~~~~~~~
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Simulation正确使用教程:
1、在 Step 7 MicroWin V3.1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转换成STL编程语言界面(检视(V)- STL(S))。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P)”-“粘贴程序(OB1)”(或工具条中的第4个按钮)。

在Step 7 MicroWin V3.1的STL编程语言界面复制时,必须完整复制指令,例如必

须包含网络序号“NETWORK 1”等。

6、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

监视的地址。

7、点击“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

行。
1、在 Step 7 MicroWin V3.2 中新建一个项目。

2、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3、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5、点击“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2个按钮)。

6、会有个对话框,只选择“逻辑块(L)”并选择Step 7 MicroWin V3.2 的版本

,点击“确定”。

7、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

若第6步选择全部,则此时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

据块和CPU配置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8、点击“查看(E)”-“内存监视(M)”(或工具条中的第12个按钮)输入想要

监视的地址。

9、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

西门子S7-200的仿真软件Simulation1.2版是从西班牙原版1.2直接汉化过来的,

支持TD200仿真界面和增减计数器等多种指令。Simulation1.1版则在汉化版中打

开TD200仿真界面后出现非法操作的问题。在Simulation1.2版中仿真,必须根据

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的版本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在Simulation1.1版中仿真

,则两种方法均可

网友A(2005-06-07):
怎样才能使TD200显示文字???    (是仿真软件中)
我已配置了TD200,但就是不显示出来.为什么?
我急急.

网友B(2007-11-23):
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