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6):
高手来指导下啊~~~

网友A:
使用方法:

   ①在 Step 7 MicroWin 中新建一个项目

   ②输入程序,编译正确后在文件菜单中导出为 AWL 文件

   ③打开仿真软件,点“配置”-“CPU 型号”(或在已有的CPU图案上双击)

   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PU型号,要与你项目中的型号相同

   ⑤点“程序”-“载入程序”(或工具条中的第二个按钮)

   ⑥会有个对话框,这里要选择你的Step 7 MicroWin 的版本

   ⑦将先前导出的 AWL 文件打开,会提示无法打开文件(不要管它,直接确定)
     这里出现错误的原因是无法打数据块和CPU配置文件
     载入程序时不要先全部,只载入逻辑块则不会出现错误

   ⑧点“PLC”-“运行”(或工具栏上的绿色三角按钮)

   好了,程序已经开始模拟运行了

   有问题再找我.

网友B:
寻求..谢谢...
能把你们的仿真软件发给我一份吗?
xysbpl@163.net

网友C:
这东西我感觉不好用...200的访真我下了好多次了..没次下载的都是同一个软件.但每次下下来的都有区别..
想问一下.用PLC的工程师们你们会去用这玩意么..会经常去用么.发起一个调查!

网友D:
寻求..谢谢...
能把你们的仿真软件发给我一份吗?
tvn7221459@163.com

网友E(2005-05-03):
能把你们的仿真软件发给我一份吗?
fandou@yn133165.com

网友F:
能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G:
他们说的仿真软件,我想应该说的是S7-200 MicroWin ,这个网站里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