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6):
小弟最近一个项目,下位机dsp通过com1向上位机发送数据,上位机使用组态王,但是我不知道组态王怎么直接读取dsp传送过来的数据,据说可以用dde或者opc的方法来实现,我比较熟悉delphi,想请教哪位大侠不吝赐教一下(我不了解dde和opc)

网友A:
哈哈
用dsp写plc的通讯协议好了,让组态王认为你是plc不是更爽!

网友B(2005-11-17):
请问吴辉大侠:
    通讯协议如何写,能不能提供些方案或资料,谢谢了。

网友A:
用dsp写plc的通讯协议好了,让组态王认为你是plc不是更爽!
这个方法比较好,因为你比较熟悉dsp,对你来说这样比较简单,你的认为就是解一plc的通讯协议,组态王里你选择什么plc,你就找什么plc的通讯协议!
这样做的话,你的dsp系统就是从机,你只要在相应的data区里放上数据,等组态王来查就ok了!

网友A:
认为——任务

网友A:
要是你软件也很厉害,那你就先用delphi做一软件读串口数据,然后用delphi跟组态王之间交换数据,方法你自己已经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