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6):
s7-313c的i/o点是pnp还是npn型??在线急等!!!!

网友A:
“s7-313c的i/o点”既不是pnp也不是npn。
它的输入是源型输入,选接近开关需要用PNP的。

网友B:
楼上的,它的输入类型应该是漏型输入,所以接PNP型的接近开关.
当输入点外部信号为高电平时,信号为"1",则类型为漏型.
当输入点外部信号为低电平时,信号为"1",则类型为源型.

PNP的开关,当接通时,信号为高电平.
NPN的开关,当接通时,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它的输入类型应该是漏型输入,所以接PNP型的接近开关.
当输入点外部信号为高电平时,信号为"1",则类型为漏型.
当输入点外部信号为低电平时,信号为"1",则类型为源型.

PNP的开关,当接通时,信号为高电平.
NPN的开关,当接通时,信号为低电平.

呵呵,多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