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在安装step7v5.3时,总是“报错1324,路径错误step7-syst…es?,有无效字符“,怎么回事?
希望有高手解答!
胜谢!

网友A:
要在完全英文目录下
不能有中文目录

楼主:
我是在完全字符目录下C:\STEP 7\STEP7
还是报错!?

网友B:
只须 将控制台->地区选项->全部改为美国->重新开机- 再重新安装 step7 ok

网友C:
谁有5。3的软件啊
授权谁有,

楼主:
shelck:

多谢!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D:
还有一问题,安装时,到拷贝文件时
老提示找不到data1.cab文件,但我能够看到这文件
可装时老提示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E(2006-04-24):
都改过了,可为什么总是让我重启机器,重启了还是让重启,哪位老大能指导一下,急啊

网友F:
系统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