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CIA卡连不上S5 PLC

楼主(2005-03-27):
各位专家: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通过PCMCIA卡转换成标准串口。用的是XP系统,S5的版本是V7.2。出现0334的故障。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2007-01-29):
请你改用7.02版本的STEP5
7.11以上版本的用PCM卡转串口的话就会出现通信连接不上.

深圳忠澳机电
13689572068

网友B:
先找台带串口的电脑试一下能否连上;

网友C:
这条线可以连得上!
可以连三菱。松下。西门子。欧姆龙,人机界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