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请问高手
通过计算机串口采集到的数据如何保存到文件中。程序的思路如下:

采用定时器定时扫描串口采集数据,当按下停止按键时停止采集数据,按保存按钮时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采集到的数据用实时曲线显示。数据包括实时时间和对应的测量数值。

网友A:
用数据库也行

网友B:
能具体点吗?
最好有实例。

网友C:
具体点怎么做啊?我也想来学习学习
hohaiboy@163.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
通过计算机串口采集到的数据如何保存到文件中。程序的思路如下:

采用定时器定时扫描串口采集数据,当按下停止按键时停止采集数据,按保存按钮时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采集到的数据用实时曲线显示。数据包括实时时间和对应的测量数值。
我有一个VC程序可以实现前两个功能,但无法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到指定文件,无法实现实时曲线显示功能。很着急呀!

网友E:
我的能实现数据的动态显示,通信也可以但去不能把二者结合起来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