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想用串口驱动继电器进行开关控制,但串口输出的电流很小,有没有哪种继电器可以被它驱动呀?

网友A:
省几个钱啊!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带光隔

网友C:
线圈电压:DC3V,4.5V 均可。
理论上DC5V也可以,但是不可靠。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的并口的。看错了。
串口驱动没试过 。

网友D:
加接一个光电耦合吧。。

网友E(2006-01-05):
输出只有10mA左右.串口的,并口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