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现在我想走自由口或者Modbus协议与S7-200 PLC通讯,不想用PC/PPI(SIEMENS 公司的这根下载电缆要几百大洋呢?),

如要PC机只和一台PLC通讯,是不是直接把PC的串口与PLC的PPI口相连就可以了(当然先要设置端口了),还是PC与之间也要接一个RS485转RS485的转接器.

和两台PLC通讯,应该肯定是要一个RS485转RS485的转接器.

另外通讯口设置也是个问题,我用的CPU是224型号的只有一个通讯口,我把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了,此时PLC不能以PPI协议与PC及编程器相通讯了.那如果我想重新把通讯口设置为PPI方式,想与编程器通讯,怎么实现了?因为此时不能与编程器通讯,也就是不能下载程序了.

不能下载PLC程序,那怎么修改端口通讯方式呢?

网友"唐钰小宝"所描述的: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s7-200自由口的实验,下了一个测试程序到plc中,然后将其速率设置为1200,通过发送和接受软件测试其自由口通讯模式,测试完毕以后我想将其内部程序清除,但是将pc/ppi电缆连接上以后用编程软件连接的时候怎么连也连不上了,无论怎么调怎么连也不行,还用的wipeout清除,但是也不好使,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通讯口烧了啊?

大家说怎么办? 另我wipeout清除指令怎么用? 到底有效吗?

楼主:
大家谈谈啊!

网友A:
一,西门子的这个口不会这么容易打坏的,它有一定的带电拆拔的特性的。二,22X的数据口都是485的,而电脑的串口是232的,所以你一定需要使用485/232的转换器的。三,不管你把这个口设置成什么样子,只要将PLC打到stop状态,那就是走ppi协议的。

网友B:
呵呵,楼上好细心啊!

楼主:
TO  dixinke:

 谢谢!的确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