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现在我想走自由口或者Modbus协议与S7-200 PLC通讯,不想用PC/PPI(SIEMENS 公司的这根下载电缆要几百大洋呢?),
  如果PC机只和一台PLC通讯,是不是直接把PC的串口与PLC的PPI口相连就可以了(当然先要设置端口了),还是PC与之间也要接一个RS485转RS485的转接器.
和两台PLC通讯,应该肯定是要一个RS485转RS485的转接器吧?
  另外通讯口设置也是个问题,我用的CPU是224型号的只有一个通讯口,我把通讯口设置为自由口了,此时PLC不能以PPI协议与PC及编程器相通讯了.那如果我想重新把通讯口设置为PPI方式,想与编程器通讯,怎么实现了?因为此时不能与编程器通讯,也就是不能下载程序了.

不能下载PLC程序,那怎么修改端口通讯方式呢?

正如网友"唐钰小宝"所描述的: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s7-200自由口的实验,下了一个测试程序到plc中,然后将其速率设置为1200,通过发送和接受软件测试其自由口通讯模式,测试完毕以后我想将其内部程序清除,但是将pc/ppi电缆连接上以后用编程软件连接的时候怎么连也连不上了,无论怎么调怎么连也不行,还用的wipeout清除,但是也不好使,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通讯口烧了啊?

大家说怎么办? 另外wipeout清除指令怎么用? 到底有效吗?

楼主:
大伙说说啊!

网友A:
有关S7-200自由口通讯的VB控件

我这里有一个可以很方便的在VB中使用的S7-200自由口通讯的VB控件,
自己不用写有关通讯的代码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功能已经完全封装好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网址看看。

http://www.aya20.com/s200

网友B(2006-02-22):
hen  很想知道答案呢

网友C:
1、S7-200CPU的口子是基于485的,所以你要与PC连接必须要有485转换器。
2、如果你在程序中把端口设定为自由口,那么你要再次使用PPI电缆的话,你必须把CPU的RUN/STOP开关拨到STOP位置。

网友D:
第四楼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