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求:用三菱的mitsubush-q系列控制两伺服两步进电机,大方向上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运动控制型PLC+SSCENT+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有高手做过吗?

网友B:
我做过用Fx2N+ 伺服放大器+ 伺服电机得
不太难,就是看说明书设置和接线,就是伺服得线路比较麻烦

楼主:
程序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

网友C(2005-05-13):
老贴了,哪位大侠出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