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边接时的问题

楼主(2005-03-27):
当我画主电路图时,以画好L1,L2,L3主线后,再取元件放入时,它无法捕捉三条主线,(比如,取一电机符号时,电机符号放好后,三条连接线就自动连接在电源线上,等)我现在这个功能不行,我用画直线工具把电机的一个端子连上电源线也不行,它提示"正确的装配图非法连接"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是那里没有设置好.请知道的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在“设置=设计方案数据”对话框中,把“正确的装配图”一项中的对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