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7):
请问各位谁有三菱FX1s PLC编程电缆的自制电路图 给我一份好吗
chxiququan@sina.com

网友A(2005-10-12):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GDGZWKC@21CN.COM

网友B:
也给我一份吧,谢谢!yanlong111222@163.com

网友C(2005-11-30):
请给我一份吧!我是个新手~多谢啦!~

网友D:
RS232 PC 端           RS422 PLC端
5 -----------2 。7
2-----3~5K电阻------4
1-----3~5K电阻------1
7.8 相连
必须断电连接。

网友E:
给我一份吧LTXXQ@qingdaonews.com

网友C:
我去亲手做啦,的却好用。谢谢!

网友F:
给我一份吧amidino@126.com

网友G(2006-09-07):
也给我一份吧,请给我一份吧!我是个新手~多谢啦

网友G:
也给我一份吧,请给我一份吧!我是个新手~多谢啦  jun6737227@163.com

网友H:
能和FX2N通信吗?
我现在用着一条,但不够用想自己做一条

网友I(2007-02-04):
luxuegang147@163.com
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J:
上上楼的老大们,那个连接线能用在三菱Q系列吗?我没有用过三菱的PLC,刚买了根线,是不是直接将通讯线将它们连接就可以在PLC中读取程序了吗?
  谢了!
  QSM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