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接近开关是欧姆龙的E2E-X5ME1,输出形态npn,常开,plc是西门子的s7-313c,i/o点集成,连接方法:

褐色接正,蓝色接负,黑色接入i点,,用它来点亮一个输出点,输入模块的L+和M分别接电源的正负。
问题:
1,发现开关所接i点灯亮,但是很暗,测量只有8v,如果把输入模块的m处的线断开,则得到24v电压。
2,当没有探测到铁器时黑色输出高电平,输出灯应该亮却不亮,但是用螺丝刀等金属碰一下i点处的导线

,输出灯就亮了,然后把被探测铁器靠近,输出灯灭,但是当移开铁器后又无法点亮输出灯,测黑色线头

处为8.5v,再次用金属碰下黑线,灯亮。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了没有,大侠们,告诉我是不是接线错误?比如公共端没结对?
另外,由于这个问题请教别人,说这个开关是npn电流输出,不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两种解法不同,可

是我按照这两种方法从欧姆龙手册给的接线方法,还是出现类似问题啊。
请大哥们给出接线方法,包括输入公共端的解法,谢谢!!!

网友A:
E2E-X5ME1 5mm,非屏蔽电感式,三线,常开100mA NPN 电源:10-30VDC

网友A:
E2E
按照你的描述,可以肯定是接线的问题,尤其是共地及电源100MA 电流输出,不适合你的场合使用,换个型号.

网友B:
NPN与PNP接近开关的原理你还没有搞懂。简单些说,PNP型开关当感应到时,信号(黑线)输出一个24V正信号。NPN型开关当感应到时,信号线(黑线)输出一个0V负信号。

网友C:
西门子手册上没有告诉你说要用正逻辑(PNP)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
我是菜鸟,见笑了
我问了好几个人313c的输入类型,有的说是npn型,有的说pnp,还有的说300系列的输入模块两种都可以接,我都被弄混了。现在问题倒算是解决了,论坛上有人说在褐色与黑色之间连一个2k的上拉电阻,我试了下,可以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就对了,怎么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手册上没有告诉你说要用正逻辑(PNP)的接近开关吗?
大哥那313c到底是npn还是pnp?两种接法我都试过的,手册我看过了,没找到相关的介绍。只有介绍sm321系列的类型,没说集成型的i/o点是什么类型

楼主:
如果313c是pnp型,我用npn型的接近开关可以吗?论坛上有人告诉我npn型的开关接入plc要在褐色线与黑线之间连一个2k的上拉电阻,我试了,可以解决我得问题,当铁器靠近灯灭,移开灯亮,信号线(黑)的电压也是24v。
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313c是pnp型的,我还要换成pnp型的接近开关吗?是不是用pnp型的开关就可以不用连上拉电阻?

网友D:
褐色接正,蓝色接入i点。
探测到铁器时,开关所接i点灯亮。
看是否有用。
                 热爱工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