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三菱的只要一个注册码就可以了,西门子的也是找个授权就放心使用了,不知欧姆龙的授权是如何做的,不进行在线注册就不能运行吗,我已注册为1用户,请大侠们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讲清楚点。什么三菱的西门子的欧姆龙的?
**是什么哦?

楼主:
就是注册呀,软件的注册,我写shouquan就变成了两个星星,我是想问欧姆龙的注册或是shouquan是怎样的,是不是注册成功就可以了,另外在线注册是起什么作用。三菱的西门子的我都知道,不懂欧姆龙的注册,请指点

网友B:
新版註冊方式由CX-Programmer V5.0開始實行線上註冊!未線上註冊差別在於不能線上下載更新補釘.
使用上沒有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