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问题

楼主(2005-03-28):
请教:PID问题
     PID控制温度,如何将温度设定植通过触摸屏装入PID的设定值,PID指令要求输入范围0.0-1.0,如触摸屏设定值放入VD300中不知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A:
除以一个较大的数字,比如64000

楼主:
请教;麻烦zhtok给出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