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各位高手,我是个PLC菜鸟,请教两个问题:
1、特殊内部继电器(R)R9000-R903F具体是怎么用的啊?
2、索引寄存器IX、IY是怎么用的呀?
希望高手们能拉我一把,呵呵,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兄弟们,救救命啊。。。。。。。。

网友A:
好象在编程软件的帮助菜单中拉出来就可以找到。

网友B:
找一本松下FP1系列PLC编程和系统手册,看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C:
编程软件的帮助命令里有的

网友D:
机械工业出版社
常斗南
书名忘记了,就讲松下的
不贵,30左右

网友E:
1、看手册
2、是偏移,间接寻址指令。

网友F:
国防工业出版社;《可编程控制器》;章文浩 主编;是以松下FP1-C40为蓝本的

网友C(2005-04-27):
R901B  0.2秒时钟脉冲继电器是不是可以直接作为电动机的启动脉冲?

F173 PWMH  DT 20  K2

具体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  书上只说是PWM初始化..又是如何送给变频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