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注意:如果您使用 Wonderware NetDDE 进行联网,则 I/O 地址的应用程序
部分必须以远程节点名开头,并且在前面加两个反斜杠,后面再跟一个反
斜杠。例如:
\\NodeName\VIEW|TAGNAME!'ActualTagname'

上面是Intouch的说明部分,请问远程节点名指是什么?

网友A:
远程节点名指的是 网络上的计算机名

网友B:
我刚刚接触该软件,对于仁兄提出地问题不清楚。

网友B:
我想知道intouch这个软件在工控软件中的口碑如何?

网友C(2005-12-12):
那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