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我现在急需知道是否能看出高低压吗?有知道的大侠请指点!!

楼主:
有高手在吗?指点一下!我自己顶!!

楼主:
从电机功率能看出高低压吗?

网友A:
一般5KW以上的用3相

网友B:
你是想知道正在运行的电机所用的电压吧,那好办,看电缆就可以了。你已知电机功率,查一下电缆的额定负载,就可以大概算出该电机所使用的电压等级了。一般三相电机的电压等级有380V和6000V。

网友C:
用眼睛看?

你看看电机的铭牌

如果是两台大小一样的电机,电流 小的是高压的

问题怪怪的

网友D:
你所说的高压是什么概念呀?
工业上将1kv以上称为高压,1kv以下为低压。

网友E:
1kv?我记得是500v,呵呵

楼主:
那什么样的电机型号代表高低压啊?我说的高低呀是6000V和400V!
我的意思是光从电机的额定功率看能确定它是6000(或10000)还是400吗?
请指点!!!!!谢谢已经指点的各位!!!

网友C:
一般200kw以上!
但不确定!

网友F:
低压电机的容量一般只能做到400KW,而高压电机的容量一般是200KW-----5000KW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我一般接触的电机都是15-500KW,主要是低压,不知低压电机也有单相和三相吗?
我对电机不大感冒,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