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各位大侠,
我编的这个梯形图
要实现的结果预期是:
按下I0.0-->Q0.0,Q0.1持续亮,Q0.3闪
  如果有按下I0.1的话,Q0.1灭,Q0.2亮,Q0.3随着I0.2的按停而亮灭。
可是
为什么输出结果是:
手动按钮不按的时候,
起动指示灯和自动指示灯亮,
而供油指示灯Q0.3不亮??

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我试验了一下,发现 删掉

网友A:
看不出来!!

网友B:
你把最后一句删掉看一下是不是自动就闪了啊

网友B:
可以了吧

网友C:
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

楼主:
指点指点撒!!

不胜感激!

网友D:
删最后句试试!

同时 你用的按钮是自锁的,在设计时最好用程序自锁,按钮用来点动,不然在按钮一直带电,危险而且不长寿.

还有第一句最好不要这样设计,这种设计在三菱中是错的.

我还是建议重新写过程序,花不了几分钟!

网友E:
删最后句,最后一句将Q0.3重新置0了。虽然网络2中Q0.3为1。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问题已经解决了!(供油系统)

感谢大家的指教,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了两个(JMP)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