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各位大侠:
本人因工作需要,入手一个实现远程电力监测的通讯程序,~~以前没做过啊,唉,没思路+害怕!!......
情况如下:
要对分布偏远和配电室实现监测控制,配电室一旦发生跳闸故障,应该马上将信息传递到市里的中心调度~!~
其实,中心调度也能遥测配电室的各路开关分合闸情况!..
目前打算用二个带gsm内置sim卡的 无线通讯功能的modem实现~.
即-----
配电室一发生跳闸事件,立即发给连接在他上面的sim短消息,再即时发送给调度端,
反之,一样~~.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啊??

楼主:
各位大侠,支支招吧!!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首先应该从了解AT命令字开始
我也正在做类似的项目
测试猫时就遇到了困难
您的帮助 我不会忘记

网友B(2005-06-02):
GSM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下位机只要有一台具备简单编程能力的单片机和GSM MODEM相连就是了,通过AT指令实现简单的编程来对GSM MODEM的动作进行控制就行了.服务中心调度室整一个短信接收端嘛,一样的道理进行控制操作,有短信来是及时响应读出短信,向下位机发送短息等等.

欢迎各位同仁到GPRS/CMDA无线数据通讯版块发言.........

GPRS/CMDA无线数据通讯版块版主"斤厘百"真诚恭侯各位高手指点工作,交流经验..........

网友C(2005-07-26):
我做过,请来电。0535-6742082-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