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直流电源通过互感器电流表显示会怎样?

网友A:
你知道了就告诉我咯

网友B:
通电和断电的时候,表会摆动

楼主:
4楼的同志能否继续说下去?

网友C:
时间长了,互感器的线圈会烧掉。

网友B:
但前提是电流大于表的额定电流,

网友D:
以时间长了,互感器的线圈会烧掉。
不会

网友E:
没啥反应

网友F(2010-03-15):
互感器是交流电设备,只对交变电流起作用,你给它通直流电,很快就会烧掉。反之,直流方面用的设备,你给它通交流电,没事,不会烧线圈的。直流电磁铁和交流电磁铁,他们的线圈没有什么区别,铁芯不一样,交流电磁铁的铁芯一般是硅钢或者坡莫合金片叠加成的,而直流电磁铁的铁芯是工业软铁,是一整块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