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28):
变频器起动过程完成,频率达50HZ有,需要将电机切换到电网运行,在切换瞬间因电动机转子电流在定子线组中的感应电势和外加工频电源的相位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反相,将带来极大的冲击电流,有人提出一种方法,即在电机从变频器断开前先将变频器的BX端子(自由停车指令)接通,经延迟一定时间后将电机从变频器断开,并马上投入电网。由于BX端子接通后,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此时定于绕组中的感应电压可以通过变频器逆变桥上的续流二极管快速衰减,达到快速灭磁的目的。
人的问题是,一、这种方法是否可行?续流二极管的快速衰减是否会对变频器造成捐损坏?延时时间多长比较合适?
      二 、对于富士FRN55P11S变频器没有这个BX端子,能否用断开FWD或REV的方法来实现?
      三、如果变频器设定为PID运行方式,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网友A:
有请行家来答复,密切关注中

网友B:
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续流二极管的容量够不够呀?

网友C:
把变频器设成自由停车模式,BX接通或rev断开时变频器便没有输出了,此时可以转换为工频运行,调试时一定要让工频下运行方向和变频时的运行方向相同就行了。

网友D:
论坛里有这个话题的精华帖子,搜索看看!

网友E:
有可自动捕捉相位的仪器,当电源的相位与变频器输出相位完全相同时,仪器会自动实现切换;

网友A:
楼上的
我想进一步了解这种仪器!谢谢

网友F:
想知道,顶起来。

网友C:
6楼说的是检同期吧,原理上可以,但是变频器输出的不是纯正弦波,不能和工频电源并接到一起。

网友G:
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H:
6楼说的可自动捕捉相位的仪器,是那种相位检测器吧,我了解一二:就是当检测到工频电源和变频电源的相位一致时,检测器给出一个相位同步信号。

网友I(2006-10-05):
应该可以,不过没有试过这样,我是从外部控制停止变频器立刻转回工频,而且变频器和工频运行各自有接触器分开.互不相干,没有问题.